pads怎么测直径,就是测量像端子里面那个圆孔的直径之类的

楼主(2022-03-18):
pads怎么测直径,就是测量像端子里面那个圆孔的直径之类的

网友:
可以自己算,用十字光标先确定一点的坐标,然后水平或垂直移动光标到圆的两外一端,记下坐标,算一下就OK了!

网友:
点选,按Ctrl+Q键,属性栏中有孔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