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微处理器有哪几种工作模式?

楼主(2022-03-18):
ARM 微处理器有哪几种工作模式?

网友:
1.用户模式2.快速中断模式3.数据访问中止模式4.中断模式5.管理模式6.系统模式7.未定义模式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ARM微处理器支持7种运行模式,分别为:
用户模式(usr):ARM处理器正常的程序执行状态。
    快速中断模式(fiq):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道处理。
    外部中断模式(irq):用于通用的中断处理。
管理模式(svc):操作系统使用的保护模式。
数据访问终止模式(abt):当数据或指令预取终止时进入该模式,可用于虚拟存储及存储保护。  统模式(sys):运行具有特权的操作系统任务。
定义指令中止模式(und):当未定义的指令执行时进入该模式,可用于支持硬件协处理器的软件仿真。

    ARM微处理器的运行模式可以通过软件改变,也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异常处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