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 Layout中显示元件Value值

楼主(2022-03-18):
如何在allegro Layout中显示元件Value值

网友:
1. 首先确认orcad中value值被设置

2. 在Allegro中建立元件库(Package symbol)时,需要添加Ref,其中最常用的2个是点击“Label Refdes”,然后在"Active calss"中选择“Ref Des”,在"Sub class"中依次选择“Assembly top”和“Silkscreen Top”。而如果想要显示value值很简单,仍然在添加“Label Refdes”的状态下,“active class”选择“component value”,“sub class”选择“Silkcreen Top”,然后随便写一个字符在元件库中,如S*。

3. 原理图生成netlist时,注意Part Value下面框输入为“{PCB Footprint}!{Value}”,在导入netlist并place元件到layout后,只要选中color/visibility -> Component ->
component value下的silkscreen_Top,就可以显示你在orcad中赋给元件的value值了

网友:
有时候需要在Layout中显示元件的Value值,比如需要显示矩阵式键盘中每个按键的名称,这些名称在orcad中是保存在元件属性(Edit properties...)中的Value项。

网友:
Setup---Datatip Customization---Symbol Instance---Advanced---找到你要显示的value
设置完成后,FIND里面要勾上symbol, 然后把鼠标移到对应的器件就可以显示器件值

网友(2022-08-09):
没有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