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有多少个寄存器

楼主(2022-03-18):
ARM中有多少个寄存器

网友:
内核有37个,但是同一时刻只能用16个,具体作用随便找本arm的书都有,r13
堆栈,r14
返回指针,r15
程序计数器,其他通用。其他内核外的寄存器是外部硬件决定的,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
31个通用的寄存器
包括PC
6个状态寄存器
32位只使用了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