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CAM 如何设定 板材和厚度

楼主(2022-03-18):
ATT. 请专家指点一下,因为先前都是直接书面告知制作厂家,有几次忘了,厚度就做错了,麻烦!

网友:
在setup下的layer defination里有设置。不过这个只是设置你自己的,CAM是体现不出来的,你还是要把你的要求给制板厂发过去,比如厚度和铜厚要求,否则也是没用的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给板厚,厂家会根据板厚做的,不能做会工程回复提议一个接近你给的板厚的叠层给你的

网友:
做完PCB后,在旁边画个图,指定PCB每层的厚度
包括板材误差.

网友:
    打板一般都要说明板厚的,技术没有提供板厚说明,而厂家也随便就做出来不出工程咨询的,这厂家忒不靠谱了。
建议换厂家了

网友:
    制作一份PCB生产说明书,详细点的要求,板厂按照说明书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制板要求写上去就不会做错板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