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可以接大地吗?

楼主(2022-03-18):
在查资料时,说信号地线应与机壳地相绝缘,而机壳一般接大地。 那么这样信号地接大地,会使信号受到大地的影响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实际使用环境吧,一般如果机壳接大地做保护地的话不建议把信号地也接到大地上的,因为一般大地地线都会和防雷之类的接到一起的,如果信号地直接接到大地是可能造成弱点类芯片或者器件损坏的。当然如果一般的设备没太高防护需求的话你连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当另外专门不予该地线直接相连接的单体,如果设备没有干扰及其声音不含杂波情况下,可以不接地。

网友:
大地在恶劣环境下会有浪涌电流和高频噪声。所以一般不接信号地。如果需要将信号地参考,也要做电路处理吧。

网友:
通常是这样处理的:1M ohm电阻并联10nF电容,然后连接与信号地和大地(机壳)之间;
10nF电容的作用:消除以大地电平为参考的高频干扰对电路的影响;
1M 电阻的作用:电荷释放,以防电荷积累,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抬升或降低信号地电平。累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机壳和电路板之间的绝缘层最薄弱处所能耐受的电压范围时,会导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