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颜色到底有哪些讲究?

楼主(2022-03-18):
PCB板颜色到底有哪些讲究?

网友:
绿色的油墨是目前为止只用最广泛,历史事件最长的,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也是最便宜的,所以绿色被大量的厂家使用作为自己产品的主要颜色。

网友:
通常情况下,整个PCB板产品在制作过程中都是要经过制板还有SMT等过程,在制板的时候,有这么几个工序是必须要经过黄光室的,因为绿色在黄光室的效果要必其他颜色要好一些。

网友:
蓝色和黑色的原理是其中分别掺了钴和碳灯元素,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能,在通电的情况很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而且绿色的PCB相对而言还很环保,在高温环境中使用时,一般不会释放出有毒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