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三个圆孔布局到板子上是绿色的啊?

楼主(2022-03-18):
为什么那三个圆孔布局到板子上是绿色的啊?

网友:
右键-冲突里看是什么规则错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该器件与其他的元器件有重叠的部分,因此报错。

网友:
DRC报错,修改规则就行。

网友:
报警违反规则了,你应该是用的默认的吧, 快捷键D+R修改电气规则。

网友:
和其他原件或导线靠的太近,实际是违反设计规则。调整三个圆孔位置或适当缩小圆孔也可以解决。当然最规范的做法是改变设计规则的有关参数。

网友:
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禁止布线区域吗? 所以元器件放进去就会报错。

网友:
因为超出它规定的范围所以出现绿色警告,重新设置就消除。

网友:
报错了,检查下规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