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板丝印线路和曝光线路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3-18):
请问FPC板丝印线路和曝光线路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丝印用网版印,线路较粗线距较大。

网友:
丝印成本比较低

网友:
曝光线路,可以生产很细、线距很近、精度较高的线路,成本较高。

网友:
FPC专用的曝光机和普通的PCB曝光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