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C语言程序写法那个好呢?

楼主(2022-03-18):
    第一种:
void delay(int ms){
         int a = ms;
         int i=0;
         for(i=0;i<a;i++)
     {
        _nop();
            _nop();
            _nop();
            _nop();

    第二种:
    void delay(int ms){
         int i=0;
     for(i=0;i<ms;i++)
         {
        _nop();
        _nop();
            _nop();
            _nop();
     }
}

网友:
    没区别,不过最好把形参int换成unsigned  int

网友:
    都不好,浪费内存
void delay(int ms){
         for(;ms>0;ms--)
         {
        _nop();
        _nop();
        _nop();
        _nop();

    void delay(int ms){
         do

            _nop();
            _nop();
            _nop();
            _nop();
     }whi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