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动化设计当中的电气元件选型是怎么选的?

楼主(2022-03-18):
电气自动化设计当中的电气元件选型是怎么选的?

网友:
在设计中选型,需根据你的执行系统来选择,如电机等,当这部分功率确定后,可根据该设备的运行时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接触器,热保护,断路器等。

网友:
实际电缆也得根据设备运行的额定电流来选择。

网友:
控制回路中的导线一般用1平方或1.5平方的。

网友:
根据甲方的要求和实际的设备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断路器、熔断器、电缆等、电缆选型的时候还要看你怎么走线、要是直埋的话,还要求是铠装的线缆,不过一般都是走桥架。

网友:
首先询问甲方,对器件、电缆的厂家品牌等有无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