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CAM350调钻带的涨缩比例?

楼主(2022-03-18):
请问怎样用CAM350调钻带的涨缩比例?

网友:
先确定原点EHO, 涨缩ELS,按每个不同公司的参数设定,涨万分之3就是100.03,缩万分之2就是99.98,OK?

网友:
涨缩有好几种,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
在钻孔文件转出时按所要求的比例存盘即可,高手也可以在转出的一比一文件中用文本文档手动编辑,按编程的方式写入要求涨缩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