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allegro建PCB元件封装的文档

楼主(2022-03-18):
各位大神:
      中午好,哪位有没有allegro建PCB元件封装的学习资料,求推荐,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要,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A:
1.File/New 在drawing name 中敲入新零件名(封装名),并在drawing type 中选package symbol
2.设作图环境,选 setup-drawing size ,drawing extent 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为2000 mils. move origin 调整至适当位置。
3.加入焊点,选add pin或其图标,在右侧opTIon项目中选择。
4.文字面(丝印)绘制silkscreen.选add line,opTIon项目选packag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画上文字面的框。
5.组装外型绘制assembly outline(可省略)。同文字面之动作但层面为package geometry下的assembly_top.
6.设文字面之零件名称及零件号。
1)选layout_label->refdes或其图标,点选放零件名称的位置(须在assembly outline中),键入名称如U* (请先注意右侧的字体,基准点,角度)
2)选layout_label->device,选适当的位置后键入dev type后按右键的done.
7.绘制零件限制区package boundary(可省略,封装调入后会自动抓)
选setup-area-package boundary,opTIon项目选package geometry下的place_bound_top,画零件限制区
8.定义零件高度(需要有package boundary才可定义) setup-area-package boundary height,层面为package geometry下的place_bound_top,点先前建的package boundary区域,输入高度值。若没有设则以drawing opTIon下的symbol height(DRC页中)为其内定高度值。
9.选file->create symbol存成可放到pcb上的.PSM档。
10.选file->save存成供以后修改的图形.DRA档。注意将.PSM与.DRA文件一起放在封装库里。

网友B:
用Cadence的LibraryBuilder,常规封装都可以快速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ile/New 在drawing name 中敲入新零件名(封装名),并在drawing type 中选package symbol
2.设作图环境,选 setup-drawing size ,drawing extent 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为2000 mils. move origin 调整至适当位置。
3.加入焊点,选add pin或其图标,在右侧opTIon项目中选择。
4.文字面(丝印)绘制silkscreen.选add line,opTIon项目选packag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画上文字面的框。
5.组装外型绘制assembly outline(可省略)。同文字面之动作但层面为package geometry下的assembly_top.
6.设文字面之零件名称及零件号。
1)选layout_label->refdes或其图标,点选放零件名称的位置(须在assembly outline中),键入名称如U* (请先注意右侧的字体,基准点,角度)
2)选layout_label->device,选适当的位置后键入dev type后按右键的done.
7.绘制零件限制区package boundary(可省略,封装调入后会自动抓)
选setup-area-package boundary,opTIon项目选package geometry下的place_bound_top,画零件限制区
8.定义零件高度(需要有package boundary才可定义) setup-area-package boundary height,层面为package geometry下的place_bound_top,点先前建的package boundary区域,输入高度值。若没有设则以drawing opTIon下的symbol height(DRC页中)为其内定高度值。
9.选file->create symbol存成可放到pcb上的.PSM档。
10.选file->save存成供以后修改的图形.DRA档。注意将.PSM与.DRA文件一起放在封装库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ence的LibraryBuilder,常规封装都可以快速创建

可否描述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