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ADS中版图仿真中微带如何旋转固定角度(不是90度)

楼主(2022-03-18):
    求ADS中版图仿真中微带如何旋转固定角度(不是90度)

网友A:
    选中需要旋转的元件,点击工具栏edit,在下拉菜单里再点击Advanced Rotate,选中Rotate relative。设置旋转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要旋转的元件,点击工具栏edit,在下拉菜单里再点击Advanced Rotate,选中Rotate relative。设置旋转 ...

不错,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