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ANSYS做瞬态分析仿真的时候出现ansys未响应,接着就是ansys这个软件一直未响应

楼主(2022-03-18):
用ANSYS做瞬态分析仿真的时候出现ansys未响应,接着就是ansys这个软件一直未响应

网友:
先看看程序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报错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计算量比较大吧,机器的配置不够。
你可以看看ansys的黑窗口的信息,或者看下err文件的信息。

网友:
设备配置不行吧

网友:
    重装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