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输出脚是D还是S?

楼主(2022-03-18):
如果不同类型或情况下的输出脚不一样,哪种情况是D输出?哪种情况是S输出

网友:
三极管放大电路有共集放大,共射放大电路和共基放大电路,它们的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放电倍数是不同的;相对的,MOS管的是栅极,源极和漏极,也可以组成相应的放大电路;三极管与MOS管管脚的对应是基极对应栅极,集电极对应源极,发射极对应漏极。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般N型MOS管D极为输入端,S极为输出端;P型MOS管S极为输入端,D极为输出端;

网友:
典型的P型MOS管(AO3423)S极为输入端,D极为输出端

屏幕截图 2022-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