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电子元器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18):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电子设备都依赖于电子元器件的安装与使用。对于一位专业的工程师,掌握电子元器件的安装方法可以说是基本功了。那么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安装电子元器件的注意事项吧!

1.安装前,应将电子元件的引脚擦拭干净。最好用细砂布擦拭,去除表面的氧化层,以便焊接时容易镀锡。但是,如果引脚已涂层,则根据情况进行擦拭。

2.根据元器件的安装方式,可采用立式或卧式安装,如图1所示。对于可以两种方式安装的元器件,当工作频率不太高时,可以使用两种安装方式;当工作频率较高时,元件应水平安装,引线应尽可能短,以防止高频寄生电容影响电路。

3.安装大型、重型元器件时,除焊接在电路板上外,最好用支架固定,以使其更加牢固可靠。图2为重型元器件安装支架固定方法示意图。图中,大功率三极管用螺钉固定在角铝板上,然后固定在安装板上。这样一来,一个是稳定的,另一个是铝板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

4.安装各种电子元件时,标有元件型号和数值的一面应朝上或朝外,以便在焊接和维修时检查元件型号数据,以便一目了然,如图3所示。

5.需要保留较长的元器件引线时,必须套上绝缘导管,以防元器件引脚相碰短路。

6.元器件的安装要美观。立式安装时,元器件要与电路板垂直,卧式安装时,要与电路板平行或贴服在电路板上。

网友:
    想起上学的时候实训课做万用表,第一次焊接器件,头都大了

网友:
    焊接是门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