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什么?是一种芯片?用VHDL,verilog写的是什么,叫不叫程序?

楼主(2022-03-18):
    用VHDL,verilog可以改变内部电路?是不是可以FGPA芯片内写个CPU出来?或者写个存储器?
还是说是用这些硬件描述语言,改变芯片里面的元器件的链接,改变布局?做一个由那些门构成的电路图。

网友A:
    FPGA早期是一种纯的逻辑器件,简单理解就是很多74系列逻辑器件的集成。现在FPGA已经发展到集成DSP运算、存储器、CPU、高速串行接口等复杂功能的SOC。FPGA的开发当然是VHDL或者VERILOG,通过对内部布线资源或者叫配置存储器的编程改变整个器件的功能。
    你的理解大致是对的。但是内部器件的布局是不会改变的,走线资源也是做好的,改变的是布线资源在哪里连通哪里不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早期是一种纯的逻辑器件,简单理解就是很多74系列逻辑器件的集成。现在FPGA已经发展到集成DSP运算、存 ...

    你的回答太有用了,顺便问一问,学嵌入式要学什么?ARM难学吗?我想买块ARM开发板……cortex A8的行不行?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太有用了,顺便问一问,学嵌入式要学什么?ARM难学吗?我想买块ARM开发板……cortex A8的行不行 ...

    现在最新的XILINX 7系列FPGA有一款集成CORTEX A9的双核FPGA,你可以问问代理商有没有这款FPGA的开发板卖。如果有就最合适了,你可以同时学嵌入式和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