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怎样转换成PADS原理图?

楼主(2022-03-18):
altium Designer 19原理图怎样转换成pads原理图?

网友:
    在桌面上点击左下角的“开始”图标,然后点 所有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 9.3->Translators->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选择Protel 99SE/DXP,点OK,再点击Add,选择原理图,点Translate,完成。

网友:
    如何把altium designer 09的PCB图转换为PADS的PCB图 在桌面上点击左下角的“开始”图标,然后点 所有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 9.3->Translators->PADS PADS Layout Translatorr,点击Add,选择PCB或PCB库,点Translate,完成。

网友:
    直接打开pads,先导入AD的pcb,文件类型选择protel dxp/AD那个,然后导入选择pads9.5版本,全选宝库展开属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