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破解会有菜单不全的情况么

楼主(2022-03-18):
    setup→application mode→里边没有placement edit,也没有edit→split plane,有相同问题解决经验么

网友A:
    你卸载了重新装下,可以试试吴川斌的博客里面,不用破解,一键安装

网友:
    具体是执行allegro哪个软件? capture吗? 有没有截图? 这样子问题会比较明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卸载了重新装下,可以试试吴川斌的博客里面,不用破解,一键安装

公司电脑不让随便下载阿里狗

楼主:
    解决了,placementedit 在屏幕右下角可通过鼠标点击选择,split plane只能通过命令行输入指令解决,暂时没发现藏在哪里

网友:
    优秀,这样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原因我终于找到了,我安装得是17.4版本的软件,一直按照各种教程发现缺东少西。今天终于找到根本原因了:软件启动的时候编辑器选错了,我一直选的是Allegro PCB SI GXL,今天发现封装无法调用,所以更改编辑器Allegro PCB designer中的4FPGA,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