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浅析芯片测试方法之IOZH/IOZL测试

楼主(2022-03-18):
IOZH指的是当一个高电平(H)施加在一个处于高阻态(Z)的输出管脚(O)上,管脚上产生的漏电流(I)。
测试目的       IOZ测试的目的是确保器件输出管脚被预置为高阻态时,其输出阻抗足够高,或者说管脚能处于“关闭”状态。IOZL测试测量的是处于高阻态时输出管脚到VDD的阻抗,IOZH测试测量的则是输出管脚到GND的阻抗。它们实质上是确定输出管脚关闭时的阻抗满足设计要求,以保证管脚上不会产生高于规格书定义的漏电流。这也是发现CMOS器件制程缺陷的好方法。测试目的
下表是IOZ定义的例子:
Parameter
Description
Test Conditions
Min
Max
Units
IOZ
Output   Current
High-Z
VSS≤Vout≤VDD=5.25V
Output  Disabled
-2.0
+2.0
uA
测试方法

1、串行/静态测试法实施IOZ测试时,施加VDD,运行将器件管脚预处理到高阻态的向量。DC测试系统(如PMU)依次驱动高电平和低电平到某个待测管脚,测量电流值,然后将测量值与规格书中的边界值相比较,并判断测试通过与否。此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所有的高阻态管脚均测试完毕。测试时确定VDD、VOZ(voltageapplied to the output)施加正确,并检查程序中电流边界设定正确与否;此项测试要求设定电流钳制。与之前的DC类测试相似,串行测试法的优点在于能够独立测试每个管脚,缺点也是测试时间的问题。
2、并行测试法一些测试系统拥有并行DC测试的能力如per pin PMU结构的测试系统,用它们进行IOZ测试则简单的多:施加VDD,运行预处理向量,先向所有的待测管脚同时施加低(或高)电平,测量电流值,并将测量值与规格书定义的测试边界相比较,判断测试通过与否;再同时施加高(或低)电平,重复上一操作。优缺点相信大家都清楚:节省了测试时间,但是测试系统本身成本高。☆. 之前提到的集体测试法不能运用于IOZ测试。☆. 测试前仔细阅读相关文档,确定哪些管脚需要测试。☆. VDD施加VDDmax;施加到管脚的电平,高对应VDDmax,低对应0V。3.阻抗计算前面说过,IOZ测试的实质是测量高阻态下的输出管脚的相关阻抗。由欧姆定律R=U/I可知,图4-22中的最小阻抗为2.625Mohm,当实际阻抗低于此值,测试将会fail. 一般来说,CMOS器件的输出阻抗范围在20M-50Mohm之间,因此高阻态下的输出阻抗会更高,基本上远远高于器件规格书中的定义值。

PMU卡在IOZH/IOZL测试中的应用

故障寻找打开datalogger观察IOZ测量结果,测试某个器件后,其测试结果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1.电流在正常范围,测试通过;2.电流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测试不通过,但是电流在边界附近或在机台量程之内,偏差较小;3.电流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测试不通过,且电流不在边界附近或在机台量程之外,偏差较大。当测试不通过的情况发生,我们首先要找找非器件的原因:将器件从socket上拿走,运行测试程序空跑一次,测试结果应该为0电流;如果不是,则表明有器件之外的地方消耗了电流,我们就得一步步找出测试硬件上的问题所在并解决它,这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电流类测试是一致的。上面的datalog显示pin4的测量值偏离了边界,但是还在测量范围内(<20uA),这是情况2的情形,这可能是器件本身的缺陷引起,也有可能由晶圆制造过程中的异变或静电对管脚的伤害造成。从datalog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器件内管脚到VDD端的通路出了问题导致了漏电流——给管脚施加GND电平时有电流从VDD端经器件流往PMU,引起负电流。需要的话可以通过电阻代替法校验PMU的准确度以保证测量的精度。而pin2的测量值则属于情况3的情形,实际测量值超出了量程,PMU设置了自我保护,给出了接近满量程的测量值,这种情形基本可能是器件存在一系列的重大缺陷,或者器件没有预处理到期望的状态,甚至可能是loadboard上有细小的杂物。如果器件没有被正确地预处理,管脚上就可能是逻辑0或逻辑1状态,这时候它的阻抗比期望值小得多。所以进行IOZ测试之前,其预处理向量需要事先验证,通常使用Gross Function Test来进行;如果向量运行后,器件没有达到期望的状态,则我们要花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从datalog中pin2上施加VDDmax产生过多的电流而施加0电平电流正常可以看出,此管脚可能出于逻辑0状态——给管脚施加VDD电平有正向电流从PMU经器件流往VSS端。要定位问题的来源,在PMU连接到管脚前,观察预处理后的输出管脚,看其上的逻辑电平是否正确:如果不是逻辑0或逻辑1,则输出于高阻态,就不是预处理的原因了。  PMU功能测试模块
UI X6220是由联合仪器研发设计,针对数字芯片的PMU测试板卡。该板卡有32个通道,采用的是per pin架构,即每个通道1个pmu,真正意义上实现的pmuper pin,具有FV,MV,FI,MI模式,能够实现加压测压,加压测流,加流测压,加流测流等功能此板卡采用PXI架构,可靠性高,扩展性好,开放式的架构可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开发,为客户提供灵活开放的服务。板卡特点:
●   32路通道
●    每通道PMU功能
●    FV,MI,FI,MV功能
●    8个电流量程:±32mA, ±8mA, ±2mA, ±512uA, ±128uA,  ±32uA, ±8uA, ±2uA
●    电压量程 -1V ~  +10V
●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扩展
●    底层API基于C开发,支持VC,VC++,Labwindows/CVI,Labview 等
●   16路I2C通讯功能
●   8路SPI通讯功能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联合仪器相关产品,可点本文左上方蓝字关注公众号,获得联合仪器中国区总代理——北京汉通达科技发布的芯片测试最新技术,经典应用案例及最新产品信息。

网友:
    方法很不做,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