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异常短路求教

楼主(2022-03-18):
求教一下大神们,PCBA在做成成品突然发生起火冒烟,电路已经近乎烧毁,测量发现图中蓝色层下方铜箔与紫色层上方铜箔有短路现象(阻值为几Ω,正常阻值很大),由于外观近乎烧毁,进行水平切片也未得到太多的信息,求教大神们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烧毁的。PCB材质为FR-4,不良是在经过热压焊之后发现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和压力超限了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PCB是不是本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PCBA成品,是上电测试时短路起火吗?  PCB布局、短路的网络走向,这些信息都没有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