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既可以升压又可以降压的片子?球推荐

楼主(2022-03-18):
有没有既可以升压又可以降压的片子?球推荐

网友:
用2个,一个升压BL8550,再用一个稳压BL8530。输入电压低就升压再稳压,输入电压高就稳压。

网友:
之前用过圣邦微的一款电源芯片,好像可以同时升压,可以联系一下问问

网友:
即可以升压,又可以降压,如果有这种需求,那应该就会有这种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