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Import directory 不保留上次路径问题?

楼主(2022-03-18):
allegro 17.2 S79补丁 Import directory 不保留上次路径,每次都要重新选择,在哪里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
(1)打开PCB时命令窗口发现显示如下如图示:

(2)后面根据相关显示在网上找贴子,发现自己的现象和网友的问题极相似,但现象完合不一样;

(3)于是自己也找到dbdoctor_ui.exe按网友说的操作运行了一下:
imput打不开的文件,output想要生保存的并生成的新文件。

(4)查看了一下log,反正一大堆错误,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来哪里(出问题时自己的PCB文件还是修改DRC,还有很多没有修改完成)。

楼主(2022-05-26):
都没有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