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22-03-19):
    FPGA ibis模型 用赛灵思给的原始ibis文件如何整合pcb导出来的管脚和网络对应的 model buffer?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A:
    从PCB中导出FPGA的管脚列表,替换掉原始IBIS文件中的定义,对应的 model buffer也要手工根据分配的信号类型进行编写。

网友:
    学习到了,方便以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CB中导出FPGA的管脚列表,替换掉原始IBIS文件中的定义,对应的 model buffer也要手工根据分配的信号类型进行编写。

    Model buffer该怎么对应呢,这么多类型,有什么方法?除了用vivado导出这种方法。

网友:
    对不上只能找原厂,没有原厂就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