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文件时提示这个?

楼主(2022-03-19):
输出光绘文件时提示这个,但可以正常输出,钻孔文件也无异常,提示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将铜皮重新刷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铜皮重新刷新一下

怎么刷新?

网友B:
    意思是你的布线有变动,但是铺铜没有重新铺,有短路风险,选择铜皮所在层,右键,铺铜,重铺所有铜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你的布线有变动,但是铺铜没有重新铺,有短路风险,选择铜皮所在层,右键,铺铜,重铺所有铜皮即可

    没有用啊,我试了原理图重新导入PCB后再铺铜重新铺了一遍,全部保存后再生成光绘文件照样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啊,我试了原理图重新导入PCB后再铺铜重新铺了一遍,全部保存后再生成光绘文件照样出现这个提示。
 ...

提示原文意思是 你有隐藏或变更的铺铜,可能导致错误,重铺不行 你看看有没有隐藏的shelv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原文意思是 你有隐藏或变更的铺铜,可能导致错误,重铺不行 你看看有没有隐藏的shelved

怎么看隐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隐藏的?

工具  铺铜管理,如果能看到restore字样的不是灰色,就说明有隐藏的,restore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  铺铜管理,如果能看到restore字样的不是灰色,就说明有隐藏的,restore一下就好了

这样,没有啊,只有顶层和底层的铺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没有啊,只有顶层和底层的铺铜

    你的图中,第一个铺铜的“修改”打着对勾,就说明他被改动了,但是你没有重新铺设,所以导致冲突了。
    看看是不是忽略了重铺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中,第一个铺铜的“修改”打着对勾,就说明他被改动了,但是你没有重新铺设,所以导致冲突了。
    看 ...

    我在两个电阻下面用禁止布线层画了两个填充,等铺铜完成后就又删除了,结果就变成这样,其实这样做并不影响铺铜也报错,后来再铺一次就不报错了。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两个电阻下面用禁止布线层画了两个填充,等铺铜完成后就又删除了,结果就变成这样,其实这样做并不影 ...

是这样的,因为软件只是按照规则去提示你,如果你确定没有影响,忽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