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7.4 窗口左侧面板(Design Workflow)为啥是空白的?

楼主(2022-03-19):
SPB17.4 窗口左侧面板(Design Workflow)为啥是空白的?
安装了最新的补丁

网友:
卸载之后重新安装试过没有?

网友:
    Workspace Name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下

楼主:
    会是与16.6同时安装的原故吗?
    因为另一台电脑单独安装17.4就正常。

网友(2022-04-19):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env的问题,使用老的env就这样了,只是不知道和env里哪项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