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谁有sigrity2022安装包和升级包

楼主(2022-03-20):
谁有sigrity2022安装包和升级包,感谢分享!

网友:
    找老吴!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7v7qKWhxh-lWJnYNFfuqA 密码:9141

网友(点评):
非常好!请教SPB自带的Sigrity和单独的有区别没有? 要不要安装了SPB,也再安装一下sigrity

网友:
    【Sigrity各版本安装文件】内含超级和谐补丁
    链接地址:https://pan.baidu.com/s/1wCu2Pa2hWJ11WPC30376fw
提取码:xelf

网友(2022-05-29):
    谢谢两位高手提供资料链接:

网友(2024-04-18):
    非常好!请教SPB自带的Sigrity和单独的有区别没有? 要不要安装了SPB,也再安装一下sigrity

网友(2024-09-11):
    谢谢大佬们的链接,请问下你们都装成功了吗,我遇到问题了,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path OK了,打开界面也没有提示 no license ,但是power dc或者si打开即闪退,重装了几遍都不行,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