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无法理解的问题

楼主(2022-03-20):
在原理图中已经设置过网络编号让引脚相连 结果在allegro导入Netlist会自动修改名字

网友:
软件的问题,没有设置好

网友:
    如果确认连好了,而且网络名放在了连线上,跨页的网络要添加跨页符,而且跨页符上两端定义的网络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