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焊盘上的O+x符号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2-03-20):
看到一个 PCB    所有PCB上GND网络 焊盘都显示如下图符号;单独查看并没赋电压值和任何属性;实在不知道怎么取消 ;重新增加网络属性no_rat   再删除该属性后,还是一样;看着别扭 ,求解 中

网友A:
没有彻底删除掉。

网友:
看大侠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彻底删除掉。

所有的GND网络都是这样显示;赋电压值不显示飞线是显示是  X+口 ;和这个大同小异;但这个就是去不掉

楼主:
呼叫各路大神出来

网友:
    设置的飞线属性吧

网友:
    设置了网络属性,可能删除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