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为什么不能大于5V?

楼主(2022-03-21):
很多电源规格书中都有这样的要求:The +12 VDC and +5 VDC output levels must b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3.3 VDC output at all times during power-up and normal operation.
为什么3.3V输出电压一定不能大于5V?有哪些方面的考量?若在开机和关机状态下,3.3V电压大于5V电压,会对系统造成什么影响?
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了,要做一个风险评估。请哪位大神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想这个是根据MCU 的要求这么定义的  现在目前用的高速的MCU 大部分都是3.3V的 具体的电流要求您得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才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