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显示可充5号电池的电量?

楼主(2022-03-21):
搞不懂怎么显示电池的电量

网友:
    如果要精确测量,需要知道具体电池规格以及总容量。再通过专业的电池管理IC测试充放电过程的使用的电量才可以。

网友:
    一般是显示电压,电量比较复杂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简单的,直接使用AD口实时检测电池端口电压,简单的将检测到的端口电压分段比例显示(比如按4段显示分25%、50%、75%、100%);复杂的最好使用现成的电池管理IC,不过单纯考虑技术发挥的运用,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设计复杂的程序,配合硬件检测电池的充电、放电电流和电压电路,每次更新存储充电、放电容量的数据并加权修正,最后显示出来,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