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够找回来?

楼主(2022-03-21):
请问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够找回来?

网友:
快捷键复位试过了吗

网友:
设置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

网友:
以前也曾遇过这种情况,到现在还弄不明白。

网友:
把鼠标和键盘重置或者更换英文版;有的是输入法问题,把输入法关掉就好了,我也有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