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中由焊锡膏印刷不良导致的品质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03-21):
SMT工艺中由焊锡膏印刷不良导致的品质问题有哪些?

网友:
焊锡膏不足(局部缺少甚至整体缺少)将导致焊接后元器件焊点锡量不足、元器件开路、元器件偏位、元器件竖立

网友:
焊锡膏粘连将导致焊接后电路短接、元器件偏位。

网友:
焊锡膏印刷整体偏位将导致整板元器件焊接不良,如少锡、开路、偏位、竖件等。

网友:
焊锡膏拉尖易引起焊接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