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管控的逻辑以及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2-03-21):
项目管控的逻辑以及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

网友:
产品范围的完成情况是参照客户的要求来衡量的,而项目范围的完成情况则是参照计划来检验的。这两个范围管理模型间必须要有较好的统一性,以确保项目的具体工作成果,能按特定的产品要求准时交付。

网友:
项目范围管理包括的程序,要求能确保该项目所覆盖的整体工作要求和单项工作要求,从而促使项目工作成功地完成。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一个项目是由一个单个产品组成的,但是,这个产品可能包括几个子要素,每个子要素都彼此分离,但是在产品活动范围中又相互依存。例如:一个新的电话系统,通常包括四个子要素--硬件、软件、试运行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