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最基本几个的测试参数是什么?

楼主(2022-03-21):
光模块最基本几个的测试参数是什么?

网友:
发射光功率指发射端的光强度,以dBm为单位,是影响传输距离的重要参数。

网友:
一般情况下,速率越高接收灵敏度越差,即最小接收光功率越大,对于光模块接收端器件的要求也越高。

网友:
偏置电流数值

网友:
消光比和光功率成反比关系,在调试过程中会发现把光功率调大消光比会变小,反之把光功率调小消光比会变大。

网友:
光模块工作温度分两种。商业级:0~70℃,工业级:-4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