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光敏电阻和热敏电阻?

楼主(2022-03-21):
怎样选用光敏电阻和热敏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网友:
光敏电阻是对光照敏感的元器件,而热敏电阻是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

网友:
两者都是随外界变化而自身阻值会变化的电阻,只是一个对光反映明显,一个对温度反映明显。

网友:
热敏电阻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和负温度系数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