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数值数据

楼主(2022-03-21):
    数值数据类型的分类
    整型
浮点型
复数型
    (1)整型:
    无符号整数:无符号8位整数、无符号16位整数、无符号32位整数、无符号64位整数。
    带符号整数:带符号8位整数、带符号16位整数、带符号32位整数、带符号64位。
    int8()
    uint8()
(2)浮点型
    single函数:将其他类型的数据转换为单精度型。
double函数:将其他类型的数据转换为双精度型 。

    class(4):返回数据类型。

(3)复数型
    复型数据包括实部和虚部两个部分,实部和虚部默认为双精度型,虚数单位用i或j来表示。
real 函数 :求复数的实部。
imag 函数:求复数的虚部。

    >> 1+2i
    ans =
            1.0000 + 2.0000i
>> 1+2j
ans =
            1.0000 + 2.0000i

    数值数据输出格式
    format命令的格式:format 格式符

>> foamat long
>> 50/3
    ans =
            16.6666666666666668
>> format
    >> 50/3
    ans =
            16.6667

    注意:format 命令只影响数据输出格式,而不影响数据的计算和存储 。

    常用数学函数
    exp():以e为底指数形式
    sin()、sind():三角函数有以弧度为单位的函数和以角度为单位的函数,如果是以角度为单位的函数,就在函数名后面加“d”
abs():以求实数的绝对值、复数的模、字符串的 ASCII 码值
    fix()、 floor() 、ceil()、 round():用于取整,round 函数是按照四舍五入的规则来取整;ceil是向上取整,取大于等于这个数的第一个整数;floor是向下取整,取小于等于这个数的第一个整数;fix是固定取靠近0的那个整数,也就是舍去小数取整
    rem():例如,rem(m,10),m除以10,取余数
    isprime():返回是素数的元素
    find():返回索引号
求[0,100]所有素数:

    >> x = 0:100;
    >> k = isprime(x);
    >> k1 = find(k);
    >> p = x(k1)

网友:
    MATLAB数值数据类型的分类

网友:
    matlab也分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