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哪位大神了解浪涌测试,这个测试的标准是什么呀?

楼主(2022-03-21):
哪位大神了解浪涌测试,这个测试的标准是什么呀?

网友:
只测过一次浪涌,后面都是送计量院测的

网友:
楼上说的送计量院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司可以为客户提供静电/传导/辐射/EFT/浪涌免费整改服务,蔡先生,15915462961(可加VX)。

网友:
    不同的行业、产品类型对这个浪涌的定义都不一样,不知道你的是啥玩意啊?

网友:
    如果你的通用类的产品,比如:家电、照明,去看看标准IEC 61000-4-5,或国标GB/T 17626.5。
    测试波形一般用1.2/50us(8/20us)组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