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线

楼主(2022-03-21):
T形线是自己走的,还是软件中设置的,我用的allegro 不知道怎么操作,如果是设置的,难道要一个一个设置吗

网友A:
    根据拓扑结构,自己走的。如果要做等长处理,要设置T点,或者手动管控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拓扑结构,自己走的。如果要做等长处理,要设置T点,或者手动管控长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