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cam350前景怎么样,要在那里学习?

楼主(2022-03-21):
问下cam350前景怎么样,要在那里学习?

网友:
现在CAM350多只做辅助软件在用,只有一些小厂才将CAM350用做CAM的主力软件。如要在PCB厂工程部立足,除此软件之外建议还要学习其它软件。

网友:
CAM350主要在小厂使用,大厂一般使用Genesis作为CAM软件,现在又推出了一款新的CAM软件INCAM。

网友:
小厂的主力软件,一般大一点的厂都不用或者少用,不过可以学,多一项技能不是坏事!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