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开关电源上的MOS管

楼主(2022-03-21):
1、漏极-源极耐压Vdss,一般Vdss值大于MOS管的D极最大尖峰10%以上为安全值,D极最大尖峰电压指的是在AC264V输入时测试。
2、漏极连续工作电流ID,例如常温下7N60和10N60的ID值分别为7A和10A,一般单电压电源选择2A/10W比较安全;
3、漏极-源极阻抗RDS,阻抗越小温升越低,漏极电流越大,一般7N60的阻抗为1Ω,10N60的阻抗为0.7Ω。
4、工作频率即开关时间TD,一般MOS管的开关时间70 nS(纳秒)左右。

网友:
满足这些条件,基本上就可以

网友:
满足这几个条件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符合自身电路中所需范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