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和ARM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3-21):
请问DSPARM有什么区别吗? ARM就是DSP其中一种?

网友:
通俗的说,它们都属于单片机的范畴,而ARM偏向于控制方面的应用,DSP偏向于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DSP内部集成硬件乘法器,所以数据运算起来比较快

网友:
    DSP:通用数字信号处理器
SP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

    ARM:高效能RISC
RM内核是一个嵌入式系统。RISC架构的指令,寄存器和流水线特征使它非常适合于并行计算。

网友: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英国的一家微处理器企业。ARM公司有多种ARM微处理器应用于不同的嵌入式系统中。我来解释下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的意思,我想这也是你想知道的。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为高级精简指令集制造公司,其中RISC为计算机体系中的精简指令集系统(与之对应的是CISC为复杂指令集)。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源源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