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上位机通信用什么接口

楼主(2022-03-21):
RT,做的是一个视频监控,有三路视频信号,而且要能投影到大屏幕上,分辨率很高,要求FPGA与上位机之间通信速度比较高,什么样的接口比较合适,串口不知道最大速率是多少,网口的话是不是要在FPGA端编写专门的TCP/IP协议,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最好能知道各种方法速率的,多少个Gbps。

网友:
FPGA可用实行各种标准外设和功能接口(如图象接口)和上位机通信。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网友:
现在常用波特率最高也不超过256K,你视频带宽我不相信只有这么点信息量。除非压缩过,但能压缩到256K以下,也许也困难点吧。

网友:
如果是上M的速率,串口显然是不行的。网口按速率来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