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里怎样选中一条线,查看它的长度?

楼主(2022-03-21):
allegro pcb 里怎样选中一条线,查看它的长度?

网友:
"display"--"element",选择你想要查看的线,在“net path length”项就是这条线的长度。

网友:
"display"--"element",右侧Find中勾选Clines再选择需要查看的线,显示当前层这线的长度;右侧Find中勾选Nets再选择需要查看的线,显示当所有层这线的长度

网友:
    点赞2楼 2楼说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