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军和民用飞机上的器件国产化率是多少?

楼主(2022-03-21):
国产军和民用飞机上的器件国产化率是多少?

网友:
国产军机的国产化率在80%至95%之间。大客机发动机中国尚制造不了(主要是寿命短),其他没有问题。中国造的客机主要有新舟60、ARJ21、C919三种。

网友:
在国内生产的部件数量达到总设备装配数量的80%,一般不是指价格比例.而进口部件很贵,因此造价格比例一般都低于80%

网友:
军用国产化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