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个PADS版本最好用最稳定?麻烦说明理由,谢谢!

楼主(2022-03-21):
请教,哪个pads版本最好用最稳定?麻烦说明理由,谢谢!

网友:
目前最新的是9.3版本的,网上有种子或者软件。最新版本的应该是最稳定的,当然beta版的除外。一般软件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和情况,要是你学习的话就用以前2005或者2007的都行。自己用的话就去下载最新版吧,兼容以前的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