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客户给了一个运放,我想看看这个运放效果,这个能仿真看不?

楼主(2022-03-21):
客户给了一个运放,我想看看这个运放效果,这个能仿真看不?

网友:
搭个电路分分钟的事情,仿真了你还得电路试。。。

网友:
建议直接找个pin对pin的板子,把这个芯片焊接上去,然后看效果,最直接了建议直接找个pin对pin的板子,把这个芯片焊接上去,然后看效果,最直接了

网友:
可以仿真,依据运放型号去查找一下看是否有该运放的模型,没有需要自己去建立模型,然后用仿真软件去仿真一下;但是仿真结果对于模型有很大依赖,所以只能看个大致效果,具体性能还是搭建个电路实际测试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