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我分析流经LED灯的电流多大?

楼主(2022-03-21):
我用DVD开关电源板改5V到7.8V输出,接串LM317加0.22欧电阻恒流和2个1W白光LED灯串联2组并联     测得2组LED灯并联5.9V压降。    请问流进4个LED灯的总电流多大?  公式怎么算? 谢谢。。

网友:
就用电压除以电阻值,注意电压要用总电压减去LED的压降,电阻值不要考虑LED,其它电阻之和(不要考虑电源的)

网友:
一般1W的单个LED电流(IF):300mA,电压(VF):3.15-3.4V,两组就7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