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核心与ARMv4架构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03-21):
那为何说ARMv4架构下代表核心ARM9???????

网友:
 ARM架构,过去称作进阶精简指令集机器(Advanced RISC Machine,更早称作:Acorn RISC Machine),是一个32位精简指令集(RISC)处理器架构,其广泛地使用在许多嵌入式系统设计。由于节能的特点,ARM处理器非常适用于行动通讯领域,符合其主要设计目标为低耗电的特性。

网友:
ARMv4是架构 ARM9是具体处理器系列